INTELL的主板装系统特慢

楼主(2009-12-24):
接一片intell的775针的主板,用的是ATI的芯片组,北桥是ATI  200,南桥是ATI IXP450,能开机,就是装不了装不完系统,又不死机,用GHOST克完重启后半天没反应,像程序停止响应似的,主板南、北桥,I/O,网卡等芯片也不烫,不知道是那里问题,望同仁们指点指点。BIOS会不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先检查c分区是否激活,再用安装版的系统盘装装看,要是还装不上可能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什么 叫特 慢 ,   到底多慢 ,,  我见过 南桥虚焊 装系统才叫慢 ,  镜像G完了还要几个小时吧,  但他一直持续的 在装   感觉罕见。。。

网友:
ati的ipx450南桥性能不怎么好,而且对盗版XP相对比较挑剔。建议楼主先换张深度9.0的xp盘装下试试

网友:
ati主板建议尽量慢装,系统装好才稳定

网友:
这个板还没搞定,郁闷得很啦,用深度的GHOST也不行,南桥重新装了一次,装纯净版的系统也不行,装了半天都没装完。不知是不是北桥空焊还是南桥性能不良,我用风筒不敢做北桥,因为板子变形严重的话,会扩大故障,到时不好向客户交待。现在真拿它没办法了,放弃修嘛又舍不得,不放弃又查不出原因。

网友:
查查看是不是显卡问题,我今天就搞到一块进不了系统的是显卡问题

网友:
它是集成显卡,即便是也是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
我上次也遇跟楼一样情况的问题,后来是焊一下南桥OK的

网友:
没试一下安装版本的纯净系统吗?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点,是用的客户的硬盘装系统吗?Intel的板有用ATI的芯片组吗?是ALi才对,机器装系统慢,我遇到过,一般有可能是以前装过保护软件,比如海尔的机器,就装有一个系统还原软件!有些主板上自带有什么还原卡驱动之类的,如果安装了的,重做系统之前没卸载安装速度很慢,GHOST做完后,有可能不能启动,一个白光标一直在那里闪烁。

网友:
楼主这样的提问让我真不好“下口”

请说清楚停在哪里不动(这是最重要的)

一般来讲都是外设出问题的多。。。

网友:
如果用GHOST的盘装的话,停在“请稍等……”那个对话框,如果用纯净版装的话,就停在那个安装WINDOWS的界面,如果拿装好系统的硬盘挂上的话,装驱动挡在PCI什么的,总之就是驱动装不上,又不死机,就是半天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