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09-12-24):
手机
显示的图全是倒的,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中国移动等字及图全是倒立的,看短信也要把手机倒过来看。应是哪里的原因?
手机

网友:
是推拉盖的吧。排线问题。跟换根就可以了

网友:
先重新开关机看看

网友:
不是推拉盖的,是翻盖的。重新开关机这是最基本的,不要说这话了。

网友:
排线问题》

网友:
排线问题怎么会有倒的现象?不太理解,请专业角度讲下。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不要关机取下电池,再装上电板(电池),重新开机可解决部分问题 (主要是对直板机的)
如果还是倒字 就要考虑是软件的问题了 重新升级即可
如果是带排线的手机(翻盖机 or滑盖机)就是排线问题 更换排线即可

网友(2010-02-02):
翻盖和滑盖机器的话就直接换排线。

网友(2010-04-13):
有可能是软件问题,我的索爱的也出现过倒屏并且有时是白屏,我刷机就OK了

网友:
翻盖机出现这样的问题,50%是排线问题,摔过有可能显示扣虚焊。。。。。
不过现在手机集成度越来越高,摄像头控制ic虚焊,或者损坏都有可能引起不显示或者显示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