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杂牌845不跑码维修

楼主(2009-12-24):
今天同行送来一块杂牌845主板说是不跑码,他说自己搞了好久搞不好,拿到板上假负载就上电复位灯闪了一下,测CPU没复位就以为是PCI有复位CPU没有,再重起一次,复位灯就常亮了,这次测CPU供电跟时钟发现没CPU时钟,测一下时钟IC旁边的68X  330电阻上也没的电压,再测时钟IC的供电 EN都正常,14。318也有1。4V电压,就以为是时钟IC坏了,就拿给老大说是时钟Ic坏了,老大拿到板就测了网卡帝国25晶振脚《我没有显波器》没有波形,再测下14。318也没有波形,怎么会两个晶振都没波形呢?想想就先把14。318先换了,换后两个晶振都有波形也跑码了,有显波器就是好

网友:
没时钟,引起没复位,导致辞不跑码。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这是正常的顺序!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让大家看起来有点凌乱呀

网友(2010-04-03):
测网卡晶振有什么用?

网友(2010-06-05):
看来饼哥是老大了。我也没有示波器呀。不知道几m呀

网友(2011-01-25):
看了班长这个实例才知道! 时钟芯片不可能全部不输出 坏的话也只是一组或者几组不输出所需要的时钟  这个14.318没起震平率不稳定造成的时钟芯片不工作 因为时钟的三大开启条件 有一个没具备 所以时钟芯片导致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