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爱普生LQ-680K电源板两个零件

楼主(2009-12-24):
第一个,电路板上写D2应该是二极管,上面写着不知道是4   94还是4    64,就3个数字不懂具体参数,管的正极接去220整流 电容正极,负极接去场管栅极

另外一个样子很怪没见过,电路板写着B1一头是橙色一头黑色,一脚串接在220整流桥交流中一脚,另外一脚也串接在场管珊极 ,表面没写任何字

麻烦见过这两个东西的给个具体参数和作用

网友:
D2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谢谢楼上的,真的是你说的型号,现在我找到电路图,麻烦大家帮分析下那B1是什么零件

网友:
B1是磁珠,相当于电感  对于维修来说,用导线就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上指导,顺便问下二楼像D2这种标识那么简单的管是怎么看具体型号的

网友:
D2用什么代换?我正好有这个机子送来。D2坏了没件换

网友:
不知大家没有有碰到这款机器,经常有跟主机联机打印乱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