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M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24):
一台华硕Z99M 。主板是A8T/M,不上电,待机0.01,查查看,3M 5M都正常,打南桥阻值也正常。开关上电压2.1,也正常。EC38857MB,这个不参与开机。仔细看看,华硕的机器基本不靠EC参与开机的。主要是门电路。(手头没有图纸,也不会看图纸)在modem右边最上面的那个门电路LC74A,1脚通过一个100K的电阻到3.3V,1脚电压正常。突发奇想给芯片强制触发一下,就把1脚跟2脚短路一下,居然上电了。按着开关关机,电流变成0.06.再按开关,还是触发了。拔掉电源,再插上去,待机还是0.01,不触发。换LC74A,故障依旧。再次短路1 -2脚。触发上电。懒得查下去了。干脆给1- 2脚连接一个1K的电阻,插上电,待机0.06.按开关,上电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这样也行,不错的沙发,为什么不用个2K的电阻呢

网友:
哇这样都行,又长见识了,

网友:
真是利害,这样也行,门电路这块不懂!

网友:
打破传统 勇于常试,,,  问题无处不在 方法也分高低 这办法不错 下次也试试

网友:
对门电路还是一知半解,楼主真是不简单。

网友:
你睡眠 按钮 去掉就好了 因该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2025-01-04):
还是你厉害,对电路理解深入及灵活运用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