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网是怎么隔离的?

楼主(2009-12-24):
内外网分别是怎么隔离的?

网友:
内外网总要通用路由器的,

网友:
这问题有点奇怪 都没说是应用在什么方面 隔离了想作什么用 分VLAN好像也行啊 不过要路由支持 带这个功能的路由都比较贵 或者只是限制内外仿问你设防火墙加规则就行了

网友:
不“联”在一起,就是隔离了。

有物理隔离、软件隔离。

网友:
这个问题看不懂啊!内外网隔离主要应用于那些方面,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请给为指教。

网友:
内网不能直接访问外网,要通过路由器才能,当然路由器要连接外网啦,就是路由要有外网的ip。

网友:
好像这样说你不明白,在说说吧。
内网的ip为:A类为10.0.0.0到10.255.255.254.
B类为169.***.***.***,(好像吧不确定)
C类为192.168.***.***,这类地址就是内网地址,要通过路由器上网。
如果楼主是电信的adsl上网的话就是外网ip了,可以在网络连接的属性里看。
外网与内网的区别之一是:访问互联网的速度会快一些,因为它是直接连接网络的,内网要经过路由中转。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点了,说的很简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