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推荐一下编程那种好

楼主(2009-12-25):
准备找一块刷液晶驱动板的编程器。那位推荐一下那一种编程器比较好,能刷和读驱动程序的

网友:
是要液晶编程器还是通用编程器?

网友:
当然对于维修来说 最好是3000U了,,,,如果价格感觉太贵,可以用专用+通用价格低的编程器(几百元的就行)

网友:
3000U价格大概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