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多笔记本扫描 ,MHDD认不到硬盘。扫不了!

楼主(2009-12-25):
有的再笔记本上  设置下可以  但 有的没的设置,还是扫不了,       只能 取下硬盘 扫描 吗  ?  还有救市 U盘 扫不了硬盘??  高手 支招!

网友:
我也遇到有些主板用U盘启动MHDD就死机或者花屏的,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MHDD有IDE和SATA的区别 我也不是很清楚是光盘支持还是MHDD的支持  用IDE的扫不到可以试着用SATA版扫   反正几个版本都试下 光盘U盘版的

网友:
寻求 正解

网友:
SATA的缘故吧!的确很多扫描不了

网友:
我也有过这种经历;并口的。用光盘MHDD。就是打不开

网友:
学习了, XP版的扫不了 就用VISTA的扫

网友:
我经常用MHDD扫描硬盘坏道,我知道一点就是 MHDD认硬盘的时候,硬盘必须是接在主口上的,你要在BIOS里面看看你的硬盘是不是接在了主口上,如果是接在副口的话,请跳线,以上是针对IDE硬盘,有些主板识别SATA硬盘的时候也会有主口副口区分,仔细的看看。
我用过很多MHDD版本,U盘版的,光碟版的,硬盘版的,暂时都没出现过识别不到硬盘!!

网友:
假如在BIOS里可以检测到硬盘,在MHDD下检测不到硬盘您可以
就先退出MHDD,然后用DIR命令看看,在当前目录里右一个CFG的目录,输入CD CFG,进入这个目录。然后输入EDIT MHDD.CFG 命令,编辑MHDD.CFG文件。
看到下面这两行代码以后,
#PRIMARY_ENABLED=FALSE
#AUTODETECT_ENABLED=FALSE
将这两行代码里的FALSE改为TRUE。
按ALT键,按回车,弹出菜单,然后选保存,再退出。
然后在进mhdd就可以了。

网友:
我尝试过这种方法,但是没有成功,原因我想可能是我用的是光盘上的MHDD,所以没办法保存。

网友:
9楼的方法是针对可存储数据的版本,光碟版的是肯定不行

网友:
好像  是MHDD 只支持 IDE 硬盘  不支持STAT 的
并且  还有IDE硬盘  要插在第一个接口上  也就是第一个IDE接口   如果  插在第二 是检测 不到
 不过大家可以用光盘里面有一个叫金海硕 可以扫STAT硬盘  不过就是 当扫到有坏区了  但  不能准备判断具体在哪  %分比   但是这个金海硕也要插在第一个接口上

网友(2011-01-28):
用SATA 版的试试

网友(2011-03-14):
嗯嗯  遇到过 这些  想检测 没办法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都搞得那么复杂。一句话AHCI,改了没有?还有就是选择小盘和大盘一样,笔记本上搞不定就拆硬盘到台式机上呀!

网友:
还有就是硬盘的模式,这个我忘了,主板说明书上说的很全!

网友:
我记得mhdd就是接ide口的 别的不好用

网友:
我用的也是光盘上的MHDD但是后来就没辙了  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