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K8T8A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25):
没在论坛上发过案例,今晚碰到一例开机能触发但无显的板子,走了弯路。特发出来大家探讨。
主板型号: 斯巴达克 K8T8A(754CPU)
故障现象: 开机跑26,然后复位灯亮,有时能显。能显时复位灯不亮。但过不了2秒,复位灯亮了就无显了。

开机测复位3.1V,复位灯亮时再测复位为2.48V。跑线路跑到7408的一脚(直连),以为7408坏了。直接换。开机再测亮了,以为OK,谁知道在我用万用表笔碰了一下复位开关后(只点到有电压的针脚)。又复位无显了。再开机又跟前面一样。于是测啊测,在一次偶然间拔掉显卡测电压发现,不上显卡。诊断卡跑到26就不动了,但运行灯在闪,但不会有复位,上显卡测AGP槽旁边的管子3055,测得在正常电压为1.5v,复位灯亮为0.7V,也没加以细测就以为3055坏了。拆下换上一新的。通电再试,还是一样,这下才小心了。想在复位的情况下测控制脚的电压测不到,因为被显卡挡住了,没法测。跑线路发现控制脚直连W83304D的33脚。上基地查PDF得知,W83304D  33脚为VAGP-DRV。开机测得刚开机时该脚为3.69V,跑到显卡后复位灯亮时该脚为0V,再测IC的供电正常为3V,换了个相同的IC换上测机OK。装好后拷机1小时。工作稳定。

网友:
没控制电压多为IC坏,拆IC后阻值上升就可以直接换了。

网友:
不是我挑毛病,VAGP-DRV输出0V的时候AGP供电的MOS是无法输出1.5V的

网友:
楼主的.风枪吹的那AGP插槽都吹熔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在这里走了弯路啊。没细心测量就换3055

网友:
高手啊。呵呵,这不叫失误

网友:
又学到一例,一般见到754的我都加焊桥!!

网友:
DEBUG跑25 26一般为板载设备或者显卡不过!!  无供电的板相对来说,还是好修一些!!
华邦的这个芯片很早就听说过,作用类同于AS016,今天算是见着了.

网友:
谢谢分享。
VAGP-DRV一般是由些什么芯片发出?全由电源IC?谁来扩展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
VAGP-DRV一般是由些什么芯片发出?全由电源IC?谁来扩展一下??
引用 网友B:

VAGP-DRV是由W83304D的33脚发出的控制电压

网友:
学习了,好像难度好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