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G串口硬盘5V供电上的一个贴片N是什么元件 还有一个三极管A38

楼主(2009-12-25):
一个日LI 笔记本60G串口硬盘 加电后不转 因为USB5V电压过高烧了的 放在硬盘盒里面烧的 现在是不转了 我本身并不会修硬盘 今天没什么生意闲着没事就拆开修了下  发现一个像贴片电阻大小的元件 上面写着一个字母 N  无其它数字 那个是不是保险电阻啊 用表测是开路状态 还有一个元件像贴片三极管的东西 也是硬盘供电电路部分的 A38 还是38A的 是个什么元件? 是三极管吗 可以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换呢 这硬盘我猜应该是可以修好的 转都不转 应该是电源部分问题 我还没有上电测试 有点小麻烦 我想把那几个东西搞明白了确定是坏了  换掉了再试
    有经验的朋友欢迎指教一下 这个修坏了也没关系的 反正是串口

网友:
应该是保险电阻,我换过一个,不过具体标记忘记了,你看一下5V是不是经过它过来的,那个38A或者是A38就不知道了,没有找到这个编号的.可以找废硬盘电路盘看有没有一样的拆一个.

网友:
标N的就是保险

网友:
那个三极管我找到了 上面应该是标的3B  不是38 昨天是晚上 我看错了 可是应该用什么管子代换呢  3B对应的型号是BC856B  不知道用什么代换 昨天测这个三极管和保险都烧掉了

网友:
修好了 那是个三极管 但是发现并没有起三极管作用 当二极管用的 我随便找了个贴片的换上去 通电试机顺利找到硬盘并且里面原来的数据都还在  这是电压高烧了保险电阴和三极管引起的 因为我不会修硬盘 以前没想过修 今天想试试手竟然成功了 60G串口笔记本盘也是一百多大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