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供电望指教

楼主(2009-12-25):
最近修主板老是遇到相同问题.从462针.478针.754针.775针.940针都遇到相同的问题
就是用假负载测CPU供电正常.当上真U后测供电就不正常了.不是0.9伏就是1.0伏.CPU不工作.U绝对是没问题的.
请问高手有没有试过?指点一下小弟.感谢!!!
补充一下:内存供电正常.复位也正常.

网友:
不支持U吧,或挑U就相当没VCORE

网友:
一般就是U座的问题,VCC_VID的问题
再就是供电管理芯片、场管的问题
AMD的有点特殊,桥空焊也会这样

网友:
VCC_VID是前题条件要主查

网友:
很多板0.9V电压也是正常的  你上C 2.0以上的U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更换U试过.问题一样.想问问IO会不会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是坐虚和桥虚,现在的主板光虚。10块有9块虚

网友:
加焊U座试下 不行就换电源IC看看

网友:
我经常遇到AMD的,和你一样的现象。NF系列的比较多,加焊桥过后基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直接换供电芯片吧,应该是芯片不良,带不动负载!
或者就是上BGA全板加焊!

网友: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要看什么主板了,修主板首先要学会跑线路,跑线路就知道io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一块板加焊BQ后问题解决,要想知道是不是桥虚焊,很简单打阻值卡测AD线有阻值有没有300到800的阻值数。不用猜!

网友:
会不会是U座虚了啊!要不是就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场效管没有完全激穿也会造成CPU供电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