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用的被动式功率校正变压器究竟它用表测量通不通?

楼主(2009-12-25):
在这里请教各位大师:电源用的被动式校正变压器究竟用表测量是不是通的.我就遇到一只用表测量不通,我就拆开看一看,结果里面大部分是纸,引出来这两根引线用纸包着,相互是绝缘的.里面也有两根引线是相通的,里面两根引线与外面两根引线用绝缘纸隔离的,是完全绝缘的.另外还有三块大概是铁氧体吧,我是在焊回这个变压器后短接绿黑线不能启动时,在路测得不通,电源就肯定不会启动,因原来板上有一短接线是把变压器短接了的,由于有胶,焊回时没有把短接线焊好.所以造成短接绿黑线不能启动,干脆不要变压器用短接线焊上,短接绿黑线就启动了.

网友:
你这电源应该是山寨电源 那个东西只是为了好看 或者增加分量的 标准的像长城里面的用表测应该是通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大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