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主板问题

楼主(2009-12-25):
此板的北桥为nVIDIA Geforce6100,问题现象为第一次通电能点亮屏,还没读系统时就死机了,重启内存报警或是花屏,停一段时间(电源没断开的)再通电又可以点亮屏。现测得北桥的供电电压为1.26V,不知有没有问题。内存电路查过,电容大部换了。内存和电源也换过。这是什么问题啊?求救了

网友:
换一张显卡试一下

网友:
楼主按着主板的北桥和cpu试试看

网友:
LZ加焊北桥看下

网友:
加焊北桥吧,虚焊了

网友:
CPU北桥我都按了,使劲压也一样。并且是温度都不高。现在不知换什么好了。

网友:
U座,桥。都有可能。 先换一下电源,清一下U座。不行再压。

网友:
电源早换了。U 和桥也压过,内存也换过。电压测过。都不行。加焊U座和桥没试,不想试了,试一个坏一个的。没有工具。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把内存槽清理清理!  加焊下显卡!

网友:
单插个显卡上去试试

网友:
是显卡问题多,加北桥一般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