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投影TD306电源板IC炸

楼主(2009-12-25):
接到一台联想的投影机,型号为TD306,拆开以现电源板的PWMIC炸了,有图的兄弟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可以看到ML48??S,中间应该还有两位

网友:
根据电路估计是仙童的ML4800IS
附上DATASHEET,内含应用电路

网友:
晕,高手啊,根据电路就可以知道是什么ic

网友:
没错,确实是ML4800,但也有可能是ML4824,内含主动PFC和PWM主电压驱动,看烧坏的相关元件来看是主电压部份的功放管烧坏了,PFC功放管没烧。看结构有点像是双管正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