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

楼主(2009-12-25):
2005年的电脑,闪龙处理器,754针脚。加电无显,后来检查了 下cpu,发现cpu底座和cpu上全是碳粉,问了一下客户,是客户不小心撒进去的。清理了一下,看到部分cpu针脚弯曲,折断或者直接没有了。没现成的cpu更换,在无cpu的情况下跑了下诊断卡。跑65(小弟不晓得这种无cpu跑诊断卡是否正确)。更换内存还是加电无显

网友:
无U还跑码?

网友:
CPU都断脚了,你还指望机器能正常运行?尽量先把CPU的脚给补上吧(虽然有些脚可能用不上)

网友:
楼主是搞软件维护的吧?

网友:
用BGA换CPU座吧,

网友:
2L:恩。跑65.
3L:额,补针很高的技术额。。我们这里都没会的。。汗
4l:恩。主要是软件维护
5l:我也想过替换一个cpu试试,但是考虑到一些碳粉还在CPU底座里面,可能再次引起短路,这样只能更换CPU底座了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