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教程(1):送话,听筒,响铃,灯光,卡,按键,原理及维修

楼主(2009-12-25):
初级教程:送话,听筒,响铃,灯光,卡,按键,原理及维修
电子基础,任何一个零件要正常工作,必要的两个条件,一:供电。二:接地形成一个回路.简单如一个灯泡,要灯泡亮必须得有供电,然后通过灯泡接到电池负极,形成一个回路,这样灯泡才会亮起来,电池没电或是灯泡坏或是断线不能形成回路,都会造成灯不亮的故障

网友:
此图为手机送话电路图,不同的手机设计不尽相同,但原理始终是一样,一:要有供电,二:要形成回路。
例手机无送话1:首先测量送话器是否损坏,用数字万用表2K档,红笔接送话器正极,黑笔接负极,万用表将会有一个数值显示,然后用嘴吹送话器,万用表的数值将会产生跳变。表明送话器正常。2:很多机子由于设计问题,送话器不是直接焊接在线路板上,容易造成接触不良导致无送话。3:送话器得要有一个供电,在打电话的时候测量送话器的正极可测得1.2-2.5左右的一个电压(不同手机电压不一定相同)如果无电压测有可能是断线或是供电电阻坏了,或者音频处理IC坏!4:有供电电压后再测负极是否对地有阻值,通常可直接接地(诺基亚机常见)或接一个电阻再接地,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回路。5:耦合电容是把送话信号输送给音频处理IC的零件,如果它坏了当然也是送不了话!
6;音频处理IC坏也会造成无送话!通过以上六点,你现在会修无送话了吗?

网友A:
现在手机的铃声基本上都是和弦IC构成的了,如图和弦IC要正常工作肯定要有供电和接地。
无铃声故障1:首先查响铃是否损坏,响铃一般8欧姆阻值2:是否与主板接触不良3:铃声与和弦IC是否接通,可通过测对地阻值来判断,数字表二极管通断档(蜂鸣档)红笔接地,黑笔测铃接触点,数字表应该有数值显示,如无则肯定有断线,或和弦IC损坏!两个耦合电阻也是关键!4:拔掉和弦IC,手机处与响铃状态测和弦IC第六脚是否有供电电压2.8V左右!5:用示波器测1脚是否有铃音信号过来!5脚是否有控制电压!6:控制脚和输入脚的信号不正常会导致铃音失真,怪叫声!

网友(2014-05-13):
十分感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详细资料。谢谢

网友:
像楼主学习了,好教程啊

网友(2014-06-13):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的铃声基本上都是和弦IC构成的了,如图和弦IC要正常工作肯定要有供电和接地。
无铃声故障1:首先查 ...

谢谢分享。

网友:
向老前辈学习

网友:
好方法   顶起

网友:
东西太少,再多点有图更好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