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虚焊

楼主(2009-12-25):
GA-K8U  754 用带灯测试只亮9个灯,主板用单桥,换桥和CPU座后测试还是一样只亮9个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跑F0  没思路了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
重新刷BIOS   OK~~~~~~~~~~~~
已修复!

网友:
有的主板设计都是这样,遇到带灯座只亮几个灯的情况先不要管CPU座

网友:
哎 咱还没用过带灯的假负载,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跑F0 没思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1.2V有的,是1.28V   应该正常

网友:
该仍了,不值钱

网友:
F0是主板没检测到BIOS,如果BIOS是通过座装在主板上的,建议LZ把座子拆掉,将芯片直接焊在主板上,或是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看着个主板是一个桥的,应该是nf3吧。这样的桥容易坏。估计是桥挂了。看看电压时钟复位什么的,不行再刷个bios。技嘉老主板特容易bios坏!

网友:
建议刷BIOS试试  有的主板F0  是内存和  BIOS  你试试把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先加焊一下看

网友:
应该是桥的事 如果怀疑座子事 看看座子透针的还是不透针的呀
如果透针那绝对不是座子的事呀 压座子呀  刷BIOS  换桥

网友:
NF3桥特便宜 我们店发了有十个 一个十五呀

网友:
重新刷BIOS   OK~~~~~~~~~~~~

网友:
这样的主板。我们这里是拿去扔掉。!!我们觉得没有维修的价值了。!!BGA。用于在478的板子上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