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k430不亮机

楼主(2009-12-25):
CPU供电正常,内存也正常,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通病,谢谢,不过这台机以前有修过,修过的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
K430还没修过,但是K431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居多吧,既然求助,将电流情况一并告知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修过好多台,做北桥就好

网友:
这款机器我也修过很多台了  都是做北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