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导致触摸板不可用

楼主(2009-12-25):
连接碰到两次,一台是联想的C410A,接电源适配器触摸板不好用,一拨掉就OK了,换个电源适配器也正常。

另外一台也是联想的机器,故障情况相同,其他都正常,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去解释

网友:
适配器输出有问题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样的本子,换个就好了,可能是电源适配器的带载能力有问题

网友:
主板电源供电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遇到DELL  D600有这种情况

刚进系统时正常,等20分钟后就会出鼠标问题

换电源就好了

网友:
经常遇到,特别是组装电源最容易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对,用OEM的电源容易出这问题。可能是电源滤波的问题。功率不够不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源滤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