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开关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09-12-25):
DELL一台显示器,通电后开关灯一闪一 闪的,经测量,通往驱动板的5V,3.3V都正常,通往高压的电压为15V,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的    ,怎么解决啊

网友:
按开关正常开关机吗?你有接主机试试吗?

网友:
开关按扭都好的 ,都测过了

网友:
确定3.3,5,15v都正常吗?电压是否在跳变?Dell的机器高压部分容易虚焊的,会烧掉一对c5707的管子,你仔细检查一下看看,绝大多数的灯闪故障都是这里引起的。

网友:
虽然是DELL的显示器,但是  驱动板和开关都是写的BENQ的名字

网友:
按开关能正常开关机吗?
把显示器接上主机试试还闪不

网友:
就是不能开啊,开关灯一闪一闪的,C5707好的,

网友:
按开关没反应,查驱动板供电,时钟,复位,或刷程序呀

网友:
如按开关不能开关机,则要检查MCU工作条件如正常,那可能是其资料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