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VD2-MX SE 提示USB过流15秒钟关闭

楼主(2009-12-25):
ASUS P5VD2-MX SE 主板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之后提示15秒关闭系统
是哪里的问题
客户说是插USB得时候坏的
测USB阻值全部正常
主板

网友:
你看下各USB接口(包括前置接口的插针)的供电脚有没有5V

网友:
供电全部都正常

网友:
时进不了BIOS 是VIA芯片组的主板

网友:
刚开始测的时候有点大意 后来仔细测量发现有一组USB供电只有0.5V其他3组都正常 后来发现那组有个保险电阻坏了 换了就OK了
呵呵 大意了

网友(2010-02-24):
我的主板本来也是这样的错误,我测了一下USB供电就好了,搞不懂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把主板 上 USB 供电的 跳线冒 插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