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整机无复位

楼主(2009-12-25):
拿来时别人修过供电芯片全都加焊过,用可调电源待机电流偏高,后测出51120的第19脚+V3AL短路,拆掉开机芯片后正常,更换后可加电整机无复位电流只有0.4左右,三秒钟掉电,反复重启。
上电顺序,应该是南桥收到PM_PWROK信号后再发出PCI RST信号,PM_PWROK信号是开机芯片发出,要想输出此信号,芯片本身要收到其它各组供电发出的PG信号相汇合后产生一个PWR_GOOD_KBC信号到开机芯片后,再发出PM_PWROK信号
现在机器有收到PWR_GOOD_KBC后,没有发出PM_PWROK,不知道是芯片本身问题还是缺少其它的条件,因为BIOS直接连到南桥所以此芯片不知是否有资料,,望各位指导

hp540 compaq 6720s.pdf

网友:
快来帮帮忙啊

网友:
你可以断开R354再看没有高电平输出?

网友:
断开R354, 还是一样没有输出

网友:
等待下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