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T8512触发电路BIOS各引脚状态

楼主(2009-12-25):
一个神舟的单板  不知型号
故障是不触发,待机有3V  5V  南桥,EC的晶振有起振
主板没有明显短路
BIOS是8脚的
1脚片选为第电平
2脚有3.3V电平,无波形
6脚有时钟波形
8脚有3.3V
5脚没有电压

BIOS是不是工作得不正常呀??正常情况是不是2 5脚都要有波形,8512的程序是不是在BIOS里,不知型号都没法刷.
板号应该是U50SI1
希望大家能给点帮助

已解决:看着板子像F550S,刷了一个BIOS后好了
正常时各引脚状态
1脚片选有波形
2脚5脚有波形
6脚有波形
8脚有电压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BIOS坏了,重新刷一下BIOS程序,正常情况下,1pin和2pin都有波形的。见下面BIOS图纸

PS:8512芯片是无程序的,就是EC

网友:
高手啊。都不懂你们说的是什么ec

网友:
那位高手翻译下那些英文就好了,神州好多不开机都是BIOS资料坏

网友:
SPI 指的是什么。

网友:
我还没查到什么是EC?

网友:
 SPI,是英语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的缩写,顾名思义就是串行外围设备接口。是Motorola首先在其MC68HCXX系列处理器上定义的。SPI接口主要应用在 EEPROM,FLASH,实时时钟,AD转换器,还有数字信号处理器和数字信号解码器之间。SPI,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并且在芯片的管脚上只占用四根线,节约了芯片的管脚,同时为PCB的布局上节省空间,提供方便,正是出于这种简单易用的特性,现在越来越多的芯片集成了这种通信协议,比如AT91RM9200.
  SPI总线系统是一种同步串行外设接口,它可以使MCU与各种外围设备以串行方式进行通信以交换信息。外围设置FLASHRAM、网络控制器、LCD显示驱动器、A/D转换器和MCU等。SPI总线系统可直接与各个厂家生产的多种标准外围器件直接接口,该接口一般使用4条线:串行时钟线(SCK)、主机输入/从机输出数据线MISO、主机输出/从机输入数据线MOSI和低电平有效的从机选择线SS(有的SPI接口芯片带有中断信号线INT或INT、有的SPI接口芯片没有主机输出/从机输入数据线MOSI)。
  SPI的通信原理很简单,它以主从方式工作,这种模式通常有一个主设备和一个或多个从设备,需要至少4根线,事实上3根也可以(单向传输时)。也是所有基于SPI的设备共有的,它们是SDI(数据输入),SDO(数据输出),SCK(时钟),CS(片选)。
  (1)SDO – 主设备数据输出,从设备数据输入
  (2)SDI – 主设备数据输入,从设备数据输出
  (3)SCLK – 时钟信号,由主设备产生
  (4)CS – 从设备使能信号,由主设备控制
  其中CS是控制芯片是否被选中的,也就是说只有片选信号为预先规定的使能信号时(高电位或低电位),对此芯片的操作才有效。这就允许在同一总线上连接多个SPI设备成为可能。
  接下来就负责通讯的3根线了。通讯是通过数据交换完成的,这里先要知道SPI是串行通讯协议,也就是说数据是一位一位的传输的。这就是SCK时钟线存在的原因,由SCK提供时钟脉冲,SDI,SDO则基于此脉冲完成数据传输。数据输出通过 SDO线,数据在时钟上升沿或下降沿时改变,在紧接着的下降沿或上升沿被读取。完成一位数据传输,输入也使用同样原理。这样,在至少8次时钟信号的改变(上沿和下沿为一次),就可以完成8位数据的传输

网友:
EC就是Embedded Controller,嵌入式控制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