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X,无复位,从哪里下手?

楼主(2009-12-25):
如题,一块P4P800-X的华硕主板,开机核心电压之前是1.9V左右,我测Q1是坏的,我换了4个现在的电压成2.0V左右了,是不是高了电压?还有就是无复位,复位灯常亮检测卡上。时钟电压只有0.4多。低了。
现在如果做维修从哪入手,小弟先谢了

网友:
换了这4个管子

网友:
2.0V!!
先把VCORE修正常了再说吧】

网友:
谢谢BZ,我这就去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