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键盘和触摸板不好用?

楼主(2009-12-25):
是VIA C7-M的机器。原本是键盘和触摸板都不好用。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一个!号。就重装了系统。现在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还是一个!号。用驱动人生也打不上驱动。不知道有人装起来过没有?

网友:
网上慢慢找找吧  驱动之家有驱动

网友:
奇怪的是在BIOS里键盘是好用的。进了系统就不行了

网友:
把触控板线拔掉再试试键盘好使吗?如果OK了,那就是触控板坏了,我以前倒是遇到过键盘在BIOS下是好的进系统就不能用,触控板一直是不能用我当时就把触控板线给拔了键盘进系统就OK了,你试试吧。

网友:
我按你说的方法还是不行。这个键盘装好驱动后能好用的。但是一重启。就键盘不好用了。
设备管理器里键盘就是一个探号。好像是重启后键盘的驱动就自动消失了。

网友:
用驱动精灵更新 试试吧

网友:
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都用过了。不行

网友:
你再重装 系统试一下用版本高一点的!!这是程序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
已经装过系统了。想到的方法都试过了。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