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同方--TFT1980PS开关机键子不好使

楼主(2009-12-25):
此显示器开机后能显示画面,可是屏幕上有一个移动的提示框“输入不支援,自动蹦。开机的键子不好使。关不了机。再开机重复上述过程。开机时就有一个踺子好使外其他键均不起作用。电源板,和驱动板我都检查了。没有明显的故障。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只好请教各位高手了。。。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别让我的帖子沉了啊。

网友:
把几个安键换了看下 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
按键坏了
全换了就好了
这样的一半不建议那个坏了换那个
因为都是一起出厂的
一个坏了别的用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了
再说按键也很便宜
这样的我在维修的时候都是一起换掉
从来不判断具体那个坏了的

网友:
键子,偶尔好使。偶尔不好使。能不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呢。。我现在手里没有替换的件。有没有那位朋友修过这个显示器呢。。。指点我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