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 D2300&D3300 更换灯泡

楼主(2009-12-25):
紫光 D2300&D3300 更换灯泡

    在替换灯泡时,请关闭投影仪并拔下交流电源线,并等待45分钟以使灯泡冷却。如果操作不正确,则可能使高压灯泡受到碰撞而爆炸。

    1、请根据当地的法规处理使用过的灯泡。

    2、因为灯泡是用玻璃做的,所以不要对它施以重击或刮伤它。

    3、同时,不要使用旧灯泡,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灯泡爆炸。

    4、如果看上去灯泡已经爆炸了(例如,听到了一个爆炸声),则请将电源线从插座上拔下并让您的经销商来替换灯泡。灯泡是由一块前端玻璃板和一个空气密闭结构覆盖的,但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反射镜和投影仪内部可能会被散开的碎玻璃片损坏,而在处理它们时也可能会受伤。

    i.关闭交流电源开关并将电源线从插座上拔开。

    ii.取下灯泡盖板。

    ·如果太热,则灯泡可能导致烫伤。请等待大约45分钟,直到灯泡已经冷却为止。

    ·松开盖板上的螺丝并取下盖板。

    iii.松开固定灯座的螺丝并拉动把手以取下灯泡。

    ·如果螺丝没有被完全松开,则您可能会弄伤您的手指。

    ·不要在灯泡已经取下来之后将您的手伸入投影仪中。(内有光学组件,如果被碰到,则可能会导致色彩失衡等情况。)

    iv.换上一个新的灯泡并用同样的螺丝将它紧固好。

    ·请牢牢地紧固好灯泡螺丝。松动的螺丝可能会导致接触不良,而这又会导致设备故障。

    v.装上灯泡盖板并用原来螺丝将它固定好。

    ·为了避免烫伤,请装上灯泡盖板并用螺丝将其固定。

    ·不要在灯泡盖板被取下来的情况下打开电源。

    ·每次替换好灯泡之后,请将灯泡的总工作时间重新设定。如果灯泡还没有替换请不要重新设定。

    ·在没有更换灯泡的情况下不要重新设定定时器,因为这样做可能导致灯泡破裂。

    灯泡替换程序

    复位灯泡定时器

    如果在灯泡工作了1500小时以后才替换它,请在10分钟的电源打开期间执行下列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