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的新红杨杂牌主板啊!

楼主(2009-12-25):
修到一块新红杨845GV的杂牌主板,故障现象是:不跑马我测了CPU的主供电 复位 PG 时钟 一切正常,通电就是不跑马,北桥没虚焊,测北桥对地租是160,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请弟兄们帮帮忙啊 在线等啊 谢谢了!
cpu

网友:
按按 北桥 看看是不是桥虚 是的话做BGA 加焊桥 刷BIOS

网友:
北桥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首先确定全版的电压时钟复位等是否正常。
然后看灯座有无空焊,BIOS有无问题

网友:
换个U试试吧,

网友:
上400FSB的U看看跑不跑,

网友:
一般845的主板,用了有些年头了。u座子很容易虚汗,先不要装cpu风扇卡子,看能跑不,
如果是座子虚汗的话,建议这块板子放弃。
先查查全板的供电和时钟正常不,最后在刷bios

网友:
压压座子试试看看,CPU还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