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260 K9n 不开机

楼主(2009-12-25):
V星MS-7260 K9N 很难开机
按几次复位才能开机 开机后使用正常 不开机时显示器没有信号
刚才做了10次测试风扇都会转 一次不跑码 三次跑 D0 -- 三次跑50 4C 三次能开机 请问是那里出问题?
不开机

网友:
压了桥 都是一样时开时不开

网友:
应该是虚汗的问题

网友:
我建议,刷个BIOS试试,最好是找个同型号的BIOS固件换一下。

网友:
BIOS刷了无果

网友:
很有可能是桥有虚汗

网友:
百分之80 bios问题 在就是桥虚汗

网友:
我说吧,100%桥空焊。

网友:
BIOS是否刷的正确呢?

网友:
广东的有谁能重做桥的请回一下 不要加焊的哦

网友:
%80 桥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