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2-25):
手头有一台松下513CN的传真机,提示replace drum更换硒鼓,粉仓后仍然提示,清零后提示消失,但复印或则接受传真后又恢复同样故障,一时部知如何处理,请各位指教
更换

网友:
机器硒鼓如有芯片无法从机器清零,此清零动做只能回复出厂设置值.须更换芯片

网友:
维修积体
硒鼓型号是FA84E,不带芯片,而且已经更换新鼓

网友:
有的不带芯片的硒鼓是靠齿轮或卡榫归零,用过的硒鼓注意看看旁边有没有这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