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245KI15主板搞不定

楼主(2009-12-25):
神舟245KI老板现在修到0.43就掉电了.换过6559了.CPU的VCORE是0.97。给个思路啊!谢谢

网友:
这块主板修好了。维修过程是这样的:
接到机器时待机电流是0.04,按开机键后,电流没规律就掉电.
1、查待机电压发现3V和5V待机只有1V左右。查PQ3和PQ2的5678脚(VIN)只有7.5,故确定为VIN不正常;
2、查此板保隔电路。在电路图第P30里,PL3处电压是19,但是量到PR11处表有明显的跑变,表针稍稍碰一下电阻居然松动。补焊后。再查待机电路的PWM电路上管的D极,发现VIN正常了。而且3V和5V的待机也出来了。按开机键后,电流跑到0.4几再次掉下来.
3、压CPU座、压南北桥均没有效果。
4、为了搞清楚CPU是否已经工作。查CPU的VCORE(PL11和PL12)电压是0.97V,PG脚也有3.3
5、再查板上其它大电感的电压,PL8的1.5V,PL7的2.5V都有.心想电流到0.42估计跟不过内存有关系.
6、压了一下时钟芯片,电流居然到很惊喜地到了0.77,怪了.....换了根内存,果然到0.92,接屏,神舟两个大字出来了..哈哈..好了.

网友:
你这种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有示波器就好修

网友:
LZ真是巧和

网友:
是PU3吧楼主不是PQ3吧

网友:
压一下就好了,就没有彻底检查吗,难道你不怕再次出现问题吗》这种现象我连机器装都不装起来。因为我知道那还会再要卸下来,还是仔细彻底的把问题搞完整吧。祝你好运!

网友:
多烤一下机,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不有要回来了,那就郁闷了呀

网友:
好。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最后当然把时钟芯片补了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