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GV L-I845Q求助雷击的急急急

楼主(2009-12-25):
别人送一联想845GV L-I845Q主板,遭雷击COM2烧毁和GD75232芯片烧毁,吹掉烧毁的GD75232和另一路GD75232和网卡芯片,插上电源,主板待机指示灯亮南桥不热,不触发两分钟后IO芯片缓缓发热,换上在基地买了W83627THF,IO不再发热,短接开机线插针主板不触发,主板指示灯亮,南桥电压也有,IO芯片68脚电压也有也有跳变,67,71也都有跳变,开机插针一脚电压有1.2V,但COMS跳线三针都没有3.3V电压,电池有电,强行开机显示所有电压都有显示----四条横线不跑马,COMS28脚到电池有3.3V,查南桥附近一芝麻三脚管A7W一脚有7V电压其余两脚没电压,怀疑三角管坏,手头没此三脚二级管请教高手此三角二级管有无代换呀,我下步从何查起呀,在线的等呀请老大出高招呀,请指教谢谢?

网友:
A7W是一个钳位二极管,不是三极管,里面用两个二极管组成的,好像独立显卡输出到VGA接口的地方就有,如果实在没有,可以用两个1N4148代换,雷击不触发,雷击信号从哪里来的,不是串口吧,应该是网口吧,建议把网卡拆了,

网友:
这个是A7W的PDF资料

网友:
个人感觉雷击的板子很难修。可能坏得很多。

网友:
是的,我也有个联想的板子,雷击信号从网卡来,不过也把串口芯片烧穿了,直接就炸了,加电南桥马上发烫,然后网线的PCB布线全烧了,一看就懒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