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L-A690点不亮,在线等,急

楼主(2009-12-25):
V星主板为联想代工的MSI L-A690,CPU AM2 4600。内存DDRII。南北桥AMD。开机跑D0-EE。
请问高手们这个板子如何下手。CMOS放过电。打内存时钟测试点无信号,却找不到与之相关联的元件。郁闷中,请高手赐教!!!我换了CPU已经能点亮了,用3000的和2800的都能正常开机点亮,用4600的就不行

网友:
换内存试了吗  ,不行的话 测测主板内存槽的电压对不对

网友:
我换了CPU已经能点亮了,但是短接复位针就关机。怎么做啊

网友:
换个南桥晶振试试,我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印象中是晶振的事

网友:
有高手相助吗,急啊, 在线等

网友:
还有别的意见吗,我这里没有刷BIOS的工具

网友:
这几天老遇到一些不好搞的板子,可能对于高手来说算不上什么,可我刚出道,真郁闷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690  支持am2  的u

网友:
家  伙不  全   不好干活啊    于其事  利其器

网友:
楼主 我今天接到了和你一样的主板 问题也是一样的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是怎么解决的  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