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暗屏

楼主(2009-12-25):
r50E的 本本 开机暗屏 外接高压板【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 测试灯管 正常 怀疑高压板 更换 高压板故障依旧, 怀疑主板 ,看论坛里有人和我的问题一样,
说是标号是N的,长度在2毫米的电阻阻值大,短接后正常,我的也是 我也把它短接了 ,短接后亮一下,在就冒烟了,高压板的Q1 Q2 都烧了, 那的 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不为什么 正好修液晶就顺手试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2Br50e&page=1
和我问题一样的 帖子

网友:
那位大哥 大姐 告诉我呀 求求了

网友:
阻值变大为啥不去看图纸换个相同的呢,直接短路都行的话,厂家还要电阻干吗?

网友:
我在 主板上看了 编号N 的 那个是 一个 保险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条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那些电压有吗12V. 3.3V.......或者5V,3.3V

网友:
修复上了 灯管坏了换了个灯管 那个保险也坏了 短接上就好了 我换的 高压板是没有保险的 直接一个铁丝连的 可能是 灯管接触不好 烧的 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