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联想Y300不装声卡板能进系统吗

楼主(2009-12-25):
装系统蓝屏,同样的机子拆个硬盘过来过了滚动条后死机

网友:
用了其他的硬盘重新装下系统

网友:
纠正一下,内存试换过吗

网友:
内存也换了

网友:
这个是硬盘下面有根排线问题。就是和声卡班和主班的哪个先,做插拔。如果不行就换线。

网友:
就是说不能拆掉声卡进系统?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IO板不装会出现你说的问题,就是光驱下面有两根排线连接的那个板,一般这两个排线容易出问题

网友:
那两个排线都量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