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超昏的问题

楼主(2009-12-25):
我有两块联强的M61S主板,问题是一样的,但这两块主板是不同的客户拿来。

第一个是主板的CPU供电电容鼓了几个,我换上了,一个月左右以后,客户拿回来说,电脑进系统就关机,不进系统没有问题。我重点看了一下电源和散热,都没问题,我换了除了电脑上所有的东西,现在能确定就是主板的问题了,主要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在进系统出桌面的时候就关机呢,在BIOS介面的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正在为这个发愁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客户拿来了同样一个主板,听客户说完后,才知道连故障都一样,我吹了一个桥,问题依旧,我还觉得BIOS同时有问题的面不大。。。。。我现在考虑,都是CPU电容鼓过,能不能是CPU供电的MOS管有老化的呢,。。。。。我现在准备换供电试试。。。。。连希望大家指点一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放电了,这我能不知道吗??

网友:
我以前上的是2200UF的电容,我准备给换成它原来的1800的

网友:
论坛里有相关的帖子,就是电容的事,最好用原值电容代换

网友:
啊 有见过了  不知道怎样解决

网友:
你确定cpu的散热没问题吗,好像主板能进系统的话一般查散热和操作系统本身问题,有时要软硬兼施,不要一味在硬件上下功夫。另外2200UF代1800是可以代换的,前提是耐压值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电容的问题,希望大家注意

网友:
不是吧,估计你换的是劣质电容吧,才用了1个月就OVER了.......

网友:
电容同值代换,加强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