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R文件损坏

楼主(2009-12-25):
不是客户的是自己的,想搞好它,各位朋友有碰到过类似的症状的和有想法的朋友留个建议。

网友:
看来没希望了,准备重新下载。。。。。。。。。

网友:
这问题明明是下载的文件就坏了嘛

网友:
是我自己压缩的。。。一年前还能用,。。。。里面全是经典图片。。

网友:
你可以在文件上点击右键,选择用“winrar”打开,然后一次一个或几个分别将文件拖放到其他文件夹没有损坏的文件就可以烤出来了如果RAR本身修复不了的话,那么修复成功的机率就很小了,你要确保当时压缩的时候没有使用“固实压缩”,或许侥幸还能解救出几个文件来还可以用RAR Recovery Toolbox等程序修复一下如果还是无法修复那么文件能被修复的可能就已经很小了建议在重新下个或者在重新做个

网友:
可以用ARAR来修复打开。。。我用了N次了,觉得不错。
我已经发上来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4044-1-1.html
试试这个软件看看啊

网友:
是不是碎片整理过就不能用啊,恢复的机率很小,就算恢复也有点不放心,直接去网上下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