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维修工具比较好用呢?

楼主(2009-12-25):
想进入维修行业自己做,不知道那些工具比较好用,各位高手给点意见,想要液晶驱动板编程器,BIOS编程器,焊台,风枪,可变电源。

网友:
随便买呀
品牌的都是一分钱一分货
焊台和热风台用安泰信 快克都可以
编程器用品牌的,具体价格就看你的承受能力了

网友:
编程器有那些牌子,那个牌子比较好用呢,也不能太差,也不需要那顶级的

网友:
焊接设备用安泰信,经济好用,编程器我只推荐西尔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一直也用这个牌子。3000U蛮好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那刷液晶的编程器能不能用580U或3000U呢。

网友:
刷液晶的话最好是3000U的,580U支持的器件要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