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15转12V供电电路有哪位高手能详解

楼主(2009-12-25):
现在有两台15的方正显示器,都是开机不亮,经检查都没有行场小信号芯片供电12V。 查电路是15V整流出来经两个小对管得到的。那两个小对管是由一个小三极管控制。小三极管是ROM只读存储器控制,就是显示器的CPU。  电路测着原件没有坏的,请教下高手,还有哪里有嫌疑是问题部分!谢谢!

网友:
有类似问题,没有解决呢。08年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037-1-1.html

网友:
这个问题你要先判断12V是不是CPU控制的
如果是你要查一下CUP工作的条件 供电  晶振等
如果不是那就简单了
12V一路一路的断着量吧
很快就会找出问题的
呵呵

网友:
12V受CPU控制,6。3V可能也受CPU控制。检查控制管(一般是C945)B极有无0。7V左右的电压。没有的话说明CPU处于保护状态。检查各路电压的负载是否正常

网友:
CPU没工作,晶振,复位,5V供电

网友:
暂时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是CPU的问题,但是没有。只有这路12伏不正常,别的都正常,断开方法都用过了,强行加电不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12V、灯丝电压一般由CPU控制(不是ROM),这两个电压只有在CPU基本工作三要素成立后才有输出,而行场扫描处理器又受控于CPU的IIC总线,所以,CPU工作异常,是不会的12V输出的。
这也就是你强行加12V无效的原因。

说实话,这年头,CRT没什么好研究的一,尤其是15的机子。

网友:
开机瞬间测是否有12V,有12V,可能是保护。无12V,CPU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