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S180电源接口

楼主(2009-12-25):
不好意思,可能你们会认为这个东西也去发贴,很定好多人会认为这是严重灌水,我也没办法,周围也没什么人好问的,希望看到这贴的朋友知道的回复下我,联想天逸S180哪种大号的的接口,我在网上找了好多买不到,感觉都小了,因为哪个报废的电源接口以看不到原型了,以前没换过,搞个联想差不多大小的客户插不进去,因为他比一般的要大,好麻烦的,想各位兄弟帮个忙。因去买哪种,或能不能给我个电源接口的图,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在不行随便找个适配口  只要正负极一样安上就行了  大不了再换个适配器 或者换个适配器的头呗呵呵

网友:
要是像你说的哪么容易就好了,我不不如客户多出点钱,我帮他买台机子好了

网友:
你要多少个啊。我可以从联想定货哦

网友:
还能要多少,就几个想从网上买但是不知道买哪个啊,问了一下都没有哪么大的圆孔

网友:
晕。。没人知道吗,不管哪哪么多了在淘宝上买型号是DC-044B 2.5芯的,试试

网友:
S180不就是最普通的尺寸吗 5.5×2.5 联想的机器中除了TP,还没见过非标尺寸的接口

网友:
这种解决的方法太多了吧。。。这还用问???????
你可以换个主板上的接口。。。只要把正负接到主板上的点就可以了三。。适配器眼子接不上。。就换个电压一样的同接口适配器搞定。。。几十大元就OK了
要再想省个几十元适配器。。。重新给适配器的线换个接口也可以三。。。

网友:
这个接头很常见

网友:
不对啊,,还小了郁闷    DC-044B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