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开机键不触发

楼主(2009-12-25):
一块技嘉GA-8IR2003的主板,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但短接14脚能正常跑码。于是找14脚连接的三极管,但是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没办法,只好跑线路,技嘉的过孔都很小,跑起来有点麻烦,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到AGP槽旁边了,眼看就接近三个芝麻管了,心想这三个芝麻管肯定管开机的。好事多磨,14脚过来的线就是不能跑到其中任何一个管子的C极上。于是,拿到室外亮光充足的地方仔细看看,有新发现,发现有一段5CM长的铜线,用万用表量来量去,一根线居然开路,但表面完好,真不可思议。不管了,飞线吧,找来细铜丝,小心地挂上锡,焊好。插上电源和诊断卡,一路跑到26,开机点亮。

网友:
楼主确认是断线?不会是哪里短路烧断的吧?

网友:
COMS放一下电  背个晶体 不行跑开机电路   在就是换个IO  在不行不用想SB坏

网友:
这样的故障是不好找,但要有清楚的维修思路,一步一步的来就会找到的。

网友:
学习下楼主。仔细观察

网友:
开机线断了 是不是人为的啊

网友:
楼主的经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