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风枪

楼主(2009-12-25):
本人要搞笔记本主板等维修,请问购买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热风枪好,谢谢!!!

网友:
顺便问一下,前天我从基地买了一台安泰信852D,昨晚用了一下,今天用的时候怎么温度数显不停变化,没个准数,而且温度好像不受控制了,把温度调节旋钮调到最低,枪口还有温度,并且能把纸点燃,刚买的呀,不会就这么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