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会是屏的问题吗?

楼主(2009-12-25):
如图,一个是接主机前,一个是接主机后。
window

网友:
屏坏了或是屏线没接好
你可以先固定一下屏线
如果不好,一半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条件的话。先点下屏嘛

网友A:
屏坏的几率大

网友:
确实是屏坏了,,,修不了的,,,,,只能报废了

网友:
,还真的是屏呀。。。

网友:
换屏线有用吗??

网友:
换屏主ic试试

网友:
换个线试试

网友:
屏坏了吧~。你用通用板点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