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正常但USB不能用

楼主(2009-12-25):
一块联想C51G主板,电脑开机后一切正常,USB不能用,前置USB也不行,但手上没PCI的USB卡没法试

网友:
如果开机能启动  那就不是南桥的问题  于系统设置有关

网友:
看下USB接口的供电和对地阻值正常不?不正常就查下线路!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有没有进去BISO看一下USB有没有关掉

网友:
应该是U口排容的问题

网友:
也可能是桥内部的USB控制部分损坏,大多数原因是USB设备短路造成。

网友:
打usb阻值看看 不正常南桥坏

网友:
BIOS,南桥,,看看,这问题是常见的。。

网友:
USB的电压,对地阻值都好着呐,我加焊南桥后,居然跑20代码,连显示都不显示了,郁闷

网友:
不显示了??,看来南桥挂在楼主手上了.

网友:
继续加焊南桥吧,楼主说电压和阻值都正常,那应该从设置查起,技术不成熟,最好不要动桥

网友:
测下对地值有没有空焊的,供电是不是正常,可能桥坏了。

网友:
换个南桥就可以了,USB应该也就跟着可以了。

网友:
我说下我的维修思路 、、

1最起码拿2个U盘或者别的,分别试下。。。不行了,下一步。。
2.。进BIOS  ,看下USB的设置。。从容易的毛病开始修起。。。如果正常,就OK,不正常,下一步。。
3  量USB的针脚的对地阻值。。。加电量USB的供电脚,看是不是有5V。。 如果不行,下一步
4  确定毛病了,更换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