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HF-172BF,求解。 [已解决]

楼主(2009-12-25):
手头有一个神舟HF-172BF 的显示器。
客户说是用着黑屏
在店里连接测试一天正常,就让他拿回去了。
可是第二天他又来了,说还那样。
拆机后没发现异常,再连接测试也没问题.
显示器的电源是从主机取电.
就让他先把显示器放在这,把主机也取来.
他把主机拿来后连机测试也正常.
就叫拿回去了,并且告诉他测试一个他们家的电压,
及周边有没有大功率电器干扰.
没想到隔一天他就又回来了.
现在在我这里放着.用单独的电源适配器供电
点了好几天只是偶尔有一次黑屏,电源灯也不亮.再开机就正常了.
再就是亮度自己就变了.
大家给看看是怎么回事.
本人的手比较新,望各位同仁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呵呵,新手嘛。没办法,大家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按文杰电子说的方法,把按键换了一个。
重新清理一下线路,现已正常使用。
再次感谢文杰兄!

网友:
按键坏了,把按键全换了就好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不仅是按键的问题,最主要的故障是用着时黑屏,,,,可以打开看电源部分,,

网友:
基本上跟"文杰电子"說的一樣,按键坏了,把按键全换了就好了

若不幸還是有問題~~那八九不離十為"燈管不良"所造成

网友:
注意看。屏范红不?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单灯管的。
得等一会亮度才能上来。
今天打开又看了一下,发现按键上面有些好像是牛奶一类的痕迹.
清洗了一下.正在掠干中.明天知道结果.

网友:
今天把显示器装上了。
逐个按键测试
发现只要按MENU键显示器就会关了。
把按键板拆下测量没有发再虚或短路的地方
POWER 键和MENU的焊点挨着

网友:
和我上次遇见的一模一样 我也没搞明白只要一按菜单就关机  屏也很暗 怀疑是MCU的问题  手头上有没有资料  哎 搞得没办法了 吧高压控制线拔掉 居然按键正常了 但还是屏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