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400 不亮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25):
接ASUS M2400 本本一台。故障为大短路!短路故障解决后。开机发现NB大热。换之,现在的情况是开机电流跑0.63左右
开机板上的两灯狂闪(全部是三个灯。一个硬盘灯没闪。其它两个灯闪。一个是大小写。一个应该是数字区锁定)各电压正常。CPU没有工作。
PCI上的帧信号无波形!
此板是ASUS M2E  带板载内存。
不是M2NE
有遇过类似故障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此板已修复。下面重新整理一下维修过程!
接ASUS M2400 本本一台。故障为大短路!用“烧鸡”法解决短路故障后(上了等级的维修员都知道了。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开机发现NB大热。换之,现在的情况是开机电流跑0.63左右
开机板上的两灯狂闪(全部是三个灯。一个硬盘灯没闪。其它两个灯闪。一个是大小写。一个应该是数字区锁定)各电压正常。CPU没有工作。
PCI上的帧信号无波形。于是上479的假负载。刚开机要量各电压。马上烧假负载了一个脚(其实是自己当时麻痹478的假负载就可以了)。看看是假负载上面的脚烧了。就没在意。也没敢测了。又上了CPU测试了一下。CPU还是没法工作。又加焊了板载内存。没法下手了。放弃了。订一片板。板一到手。我把它的CPU上了。点亮了。证明CPU没坏。于是拿了片台机的478  1.5  CPU上到旧板上面去了。骂了隔壁的。旧板也亮了。就些说明。这我修的板是好的。原因就出在CPU座上了。那天用的479假负载,拆开一看。有一个脚烧黑了。并没坏。清理后一路跑码!
下面特别提醒大家。
1、此板3M和5M不是同时产生的。3M是先出来的。开机后5M才出来的!
2、此机有遇到开机板上两灯狂闪的。PCI上的帧信号无波时。可以证明是由CPU工作不正常引由的。和板载内存一点关系都没有。
注:此时工作电流为0.65A左右。
虽然是老机器了。但我的维修过程也不容易。借基地的一块宝地。深深的写上了。同时也给新手一个小小的启示吧!

网友:
朋友,如果需要的话,就联系我,我有个全好的板子。主要是屏碎了

网友:
你要卖多少钱

网友:
明显不过内存。先查板载内存,在查北桥。

网友:
应该是5M不正常。这机器的图纸是图片式的。查死人

网友:
补焊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和充电管理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