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Q-2000K烧打印头.

楼主(2009-12-25):
两台DLQ-2000K打印机
一台开机后联机灯闪不打印.
一台开机后自动关机.
把打印头取下可以开机.打印测试有动作.
就把两个打印头对调了一下.
就这一个两个打印机就都挂了.
唉.都是大意啊.
现在两台打印机的驱动管c4342都有击穿的.
打印头线圈也烧了几个.
现在不太清楚门阵E05A02LA是不是坏了.
本人手比较新,求高人指点一二.
怎么在线测量门阵好坏

网友:
先换驱动管试不一定门阵会坏,换打印头小心的话要先量打印头线圈是否短路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
我在测量驱动管的时候.
发现驱动管的数值有偏差
基本上有两组数值.
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应该是一个打印头的线圈坏了,烧了这台打印机的驱动管。你把这个打印头装到另一台打印机上,又烧了另一台打印机的驱动管。

网友:
把其中的一块主板的驱动管换上后试机.
不上打印头能开机
上打印头后不开机
打印头已修复

网友:
在往上查 烧掉驱管有时与门阵之间排阻也短了

网友:
今天把另一块主板驱动管补全,上机测试.
不上打印头正常
上打印头后开机,字车有动作,但走了一下就保护了.
打开打头印头后发再上下两层都有烧的线圈.和原来烧的是同一位置
现在不太清楚这个打印头是哪块主板烧的.
因为试完另一块板后没有打开打印头.
取下主板后测量驱动管没有发现问题.
2K 和47K排阻也没有短路的
哪位高手知道打印头线圈接线排列顺序的.即公共端和线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