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XP sp2 怎么改成日文版的

楼主(2009-12-25):
下载安装了语言包,并在控制面板里选择了japan了,怎么还是不行

网友:
好像现在的XP版本不主持,你直接下载飞日文版的XP就可以;

网友:
专业版才可以更改语言

网友:
是专业版的,我先装了英文版的xp,就是怎么打语言包上去就是不是日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