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41 4个USB不能正常识别

楼主(2009-12-25):
请问BENQ S41 IO PC87541V-VPC短路了~换新后开机正常,就是4个USB不能正常识别,插USB鼠标也不亮灯,USB供电5V有,中间2个对地电阻400,插USB硬盘中间2个数据电压是3V,0V,请问这个IO是否有资料的?是否要原装拆板的才行?南桥没有动过~系统换过了~XP VISTA也是一样~

网友:
没资料。可能南桥挂了吧

网友:
直接 换  南桥

网友:
中间2个数据电压是3V,0V  南桥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帮助~就是HBM南桥惹的祸

网友:
以前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恢复下bios

网友:
SB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