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5开机跑26屏无显

楼主(2009-12-25):
今天接到块 ms-6555 主板, 诊断卡跑 26 ,屏幕显示: 无信号

BIOS也刷过了

测量各个供电等,都正常,,

更换过内存,电源,CPU, (这个没有独立显卡插槽,用的集成显卡)

这种问题比较特殊,,请问有人遇到过吗,,

如何修复请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换显卡试试,或者电源,LZ请把都替换过哪些说清楚些

网友:
别桥也可能虚  显卡插槽也能虚

网友:
不能插独立显卡,就有集成的显卡,

更换过内存,BIOS刷过,电源也换过。

网友: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北桥到VGA头中间的线路也可能出问题。